工程图的链接,求助

楼主(2011-03-17):
Solidworks使用过程中需要出工程图时要把材料,重量,数量,代号链接过去。手动改效率很低在大量出图时很不方便,还很容量出错,跪求一个从零件图(装配体)链接到工程图的一个详细链接步骤!多谢

网友:
QQ373900071   我告诉你吧!

网友:
同求,这个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个教程!

网友:
在零件图的属性里面填好,做工程图的时候就自动生成了

网友:
好像和bom表有关吧,你查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1.定义模型模板,
2.定义工程图模板
3.做个材料明细表模板
方向就是这样的 ~~~详细的联系我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定义模型模板,
2.定义工程图模板
3.做个材料明细表模板

楼上说的这几种模板我们公司有自己的标准,一般零件的工程图模板带有BOM表,只是在装配体的工程图中需插入BOM表格,具体是选择一个工程图视图后点击工具栏—>表格->BOM—>选择BOM模板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哥们了,我先自己偿试下```不行在向您资讯!!!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