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机运行到100次左右,油缸就会砰砰的响!

楼主(2011-03-18):
各位高手,我现在用的油压机是框式的,刚开机油缸可以工作,运行到100次左右,油缸就会砰砰的响,按下按钮都没有反应,如果直接去按电磁阀又会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请上传原理图分析

网友:
1、密封圈不好;(型号、材料)
2、阀不好;(几率不大)
3、油不好;(脏、热、不匹配)
上个原理图吧,没有只是乱猜

网友:
挤压机的那个活动框架升降的时候有点偏,油缸有偏载,特别是多缸的时候,缸杆与导向套摩擦的声音,这个在压机常见,影响油缸寿命,其它没什么了,我玩大压机,知道问题在这里,你把各缸的节流好好调整一下,尽可能使得升降平稳,声音就会小些,完全消除有困难,除非用高级的密封与导向,活塞杆专门处理

网友:
呵呵,质量原因。新设备就出现这种情况,联系厂家。

网友:
实物图,原理图上来,方便大家给你分析,

网友:
没有图 有图大伙给你参考下 呵呵

网友:
说详细一些
我遇到过油缸振动的情况,是主框架加工精度,以及油缸缸体结构的问题

网友:
既然谈到说直接按电磁阀可以正常,那就是控制方面的问题,上传液压及电器控制原理图才可以分析。

网友:
这个好像属于电气限位的的问题 按电磁阀能工作 证明你的电气限位位置不固定 电器信号没有传到

网友:
估计是油缸别劲,压力开关动作了,你不停的按按手,可能会引起油缸响声。如果直接去按电磁阀又会工作,应该是压力开关不起作用,所以又会工作。根据你的描述估的,对不对不要见笑

网友:
应该是液压系统有电控的压力传感器。当系统压力过,高压力传感器断开电磁阀。所以手控可以工作。

网友:
998大侠高见!工厂里也遇到过。

网友:
很矛盾,有异常声音按理说是机械故障,手按电磁阀一切正常应该是电器故障,楼主说的故障现象不会存在吧

网友:
还是看原理图好些

网友:
电控部分的问题,请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