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的数控龙门铣床,购买咨询

楼主(2011-03-18):
公司要进台龙门铣床 行程2米*1.5米左右
广东明晖 的机子
三轴变频器驱动+光学尺(国产)         主轴7.5KW 变频器+变速箱     最大600多转/分钟
我们做的 工艺 主要 是 一个长方形40mm宽 焊接 法兰的平面铣削   然后在法兰上 铣一个4mm宽的封闭的防水槽
还有 钻孔 攻牙     铣模具什么的就免了
机子是  便宜的, 40W不到,
就是不知道 这种机器用起来稳定否?
会不会出现 平面铣不平   定位精度差的问题?

工件材质 A3铁 和 304不锈钢

网友:
这种设备 完全可以自己做。

网友:
九龙说的对这种产品简单 就是数控的也就60万左右  没必要买

楼主:
已经 发现了个  致命弱点  不买了
主轴7.5KW    最大600多转/分钟
这种转速  铣4mm宽的槽   跟蜗牛 一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请教下  我们主要做A3  跟304 的面铣削(切削深度不超过2mm) 以及   6毫米宽 4毫米深的槽 加工
买哪种机床比较划算??
是在一个 长方形法兰上加工  最大不超过 2米*1.2米

光洁度 6.3     防水槽 精度 要求不高 0.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