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轴,请教

楼主(2011-03-18):
哪位朋友给解释一下,电机输出轴多大直径以上采用锥度的输出轴

网友:
貌似没要求吧???看电机厂规格表,

网友:
锥度的输出轴,很少听说

网友:
我们做过9KW的电机,貌似用的还是普通圆柱轴哦

网友:
问的不明白,听的不清楚。无从做答。谢谢。

网友:
没规定吧!好象!

网友:
锥轴、直轴,两种都有,没有规定,看用户要求。油田使用的电机锥轴为主,其余应用还是直轴多。

网友:
我们公司是做电机的,不明白你的问题,但是我们生产的磨头电机是用锥度轴的
!

网友:
这个没有具体规定,一般根据客户要求,但大多数是直轴。

网友:
没听说,用的都是直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