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见到过这样的粗糙度要求?

楼主(2011-03-18):
各位前辈,小弟今天遇到了个粗糙度的难题,请看图片:

不知哪位见到过这样的粗糙度要求,我现在要出张图纸,但客户标了这样的东东,我找了老半天也没有找到相关的东西,希望各位大侠能帮我出出主意。

小弟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
可能是2种粗糙度国内和国外的不同的格式吧,老实说后面那个看不懂

网友A:
后面的WX是指定的加工方法

网友(点评):
参考GB/T 131-93

网友:
我以为是卧铣呢

网友:
我查了一下,R4是粗糙度,WX4是指表面波纹度最大高度,具体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WX是指定的加工方法

谢谢!
能不能说得再具体点?

楼主:
这个和我们平时说的Ra有什么区别?
它换算成Ra是多少呢?
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德标的表示方法,ra应该是3.2的样子,具体可以找客户沟通下。

楼主:
谢了。不过有什么标准可以看看不?

网友:
第一次见,长长见识,我觉得应该是德国的标注方法

网友:
呵呵,西方人应该多用用国际标准,少用些国内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我见过的德国瑞典等欧洲的图纸都是标Ra的,跟中国差不多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只能先跟客户沟通一下了。

网友:
神奇的世界,长见识了,标记下

网友: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
呵呵,长见识了,期待中

网友:
外国土工程师标注的,不与国际接轨

网友:
具体还要找到相关标准 不然没有依据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