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9不锈钢材料直缝焊后拉伸爆口

楼主(2011-03-18):
最近想试用409不锈钢板做拉伸产品,但直缝焊后拉伸,焊口就爆裂现象。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主要看拉伸量,拉量大了,的确没有办法。

楼主:
同样厚度和尺寸的201就没有拉爆现象。现在怀疑是409经过焊接之后焊缝位置变脆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A:
哈哈,大虾啊,2系与4系是完全两码事,组织与金相是不同的,其延展性完全不同的,

网友B:
用焊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虾啊,2系与4系是完全两码事,组织与金相是不同的,其延展性完全不同的,

电磁炉锅就是用409做的,我做的产品拉伸幅度还没有电磁炉锅大,拉伸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是直缝焊的位置爆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焊材了吗?

没用焊材的。就是普通的氩弧直缝焊。

以前一直没人用409做这产品的,所以我想试试。

网友B:
409L    C  0.03  Mn   1.00    P 0.04   S 0.03  SI1.00     Cr10.5~11.7   Ni0.75~1.0   N0.04
以上数据从网上查得: 409l,中国代号应为 00Cr11Mn1Ni1N
而201 代号为1Cr17Mn6Ni5N,含铬约16-18%,比409高许多。
常用的304成分代号为0Cr18Ni9,焊接要求高的场合也不用,可能生锈。
所以,409,409l 不可代替其它。
谢谢提出问题,我也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9L    C  0.03  Mn   1.00    P 0.04   S 0.03  SI1.00     Cr10.5~11.7   Ni0.75~1.0   N0.04
以上数据 ...

谢谢这位兄弟提供的信息。但是我昨天得到消息,所有些工厂已经在用409做我们的这种产品了。我不知道真假,但是我还是决定继续试试---主要是这种低利润的产品,不研究换材料的话就得亏本做了,哎

网友C:
是否需要预先退火后,再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需要预先退火后,再拉伸?

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退火。现在在让供应商给我提供些“软”一点的料再试试

网友:
以前一直没人用409做这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