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船自动登船梯设计,请教

楼主(2011-03-18):
最近一直在做一种自动登船梯,类似于飞机上用的那种自动接机梯,看起来好像是简单的吧商场用的自动扶梯嫁接一下,其实里面的难点太多了,。想在这里与各位大侠一起探讨。
  船舷高约8米,初步确定的效率是每分钟输送25--30位旅客。
不知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我将虚心接受。。。

网友:
商场的步梯是固定布置的,并且室内使用,考虑的问题少,
你这个是室外使用的,条件比较苛刻,尤其海边使用腐蚀比较大,导轨,滚轮等要对材料特殊处理,
架设的难度其实不大,主要是绗架梁的刚度问题,但没什么问题,
难度在于其坡度是可以调整的,所以轨道是由多个曲线接在一起的,滚轮也不是一组,是交替工作的,这个是技术,
解决以上几个典型东西,你就玩好了,主要是可变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