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力的大小可根据哪几个参数大概估算呢?

楼主(2011-03-18):
比如这个电机,它大概输出的力可以有多大呢?谢谢

网友:
额定转矩 0.64NM

网友:
电机做功是以力的形式么

网友:
你期望输出的是力还是力矩,是直线运动还是旋转运动?直线是力,旋转是力矩。

网友:
确实不能光用力来衡量

网友:
这种电机带动带轮转动,怎么确定型号呢?

楼主:
我是想做一个拉伸装置,要求最终能够有10K左右的力输出,电机功率太小了可能就拉不动了,所以选型时想大概估计电机输出力的大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