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B轴承的NU和N系列在应用上的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1-03-18):
关于圆柱滚子轴承(CRB)中N和NU两个系列的轴承,在外形结构上的区别可能大家都已经清楚了,那么二者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二者谁更容易打滑,各自常常应用于什么样的工况,二者是否可以互换使用?

网友:
N和NU两个系列的轴承,差别只在于前者外圈无挡边,而后者则是内圈无挡边,都能容忍轴承的内外圈轴向错位游动。
这两个系列的轴承理论上应是可以互相代换的,主要看装配和实际受力上的要求,保证工作时滚子不越位。
个人在设计时,比较偏好选用N系列的,因为它在装配时,滚动体是跟随在内圈,装起来比较方便。从打滑方面讲,只要轴是水平放置的,轴组件的自重,足以提供充分的预载荷。

网友(点评):
受益匪浅呀 !!

网友:
NU型的SKF单列圆柱滚子轴承的两侧带挡边,内圈无挡边。可允许轴相对于轴承座之间在两个方向产生轴向位移。
N型SKF单列圆柱滚子轴承在内圈的两侧带挡边,外圈无挡边。可允许轴相对于轴承座之间在两个方向产生轴向位移

网友A:
1装配时要求。
如果装配时希望滚动体保持架组件和外圈在一起,就用NU的。
如果装配时希望滚动体保持架组件和内圈在一起,就用N的。
2润滑的影响。
在高速条件下,润滑孔相对于挡边的位置很重要,这时要根据润滑孔位置选N或NU的。
3轴向位移。
如果是座静止,轴窜,选NU,NNU居多,如果轴静止,座窜,选N,NN居多。

网友(点评):
支持这位兄台的说法,很全面。

网友(点评):
多谢酒侠 又长见识啦 哈哈!

网友:
简单明了
谢酒侠

网友:
咱们好像讲过吧,内圈旋转的轴承,尤其是在高转速的情况下,NU型的会比N型的摩擦小一些,因为N型的滚子和内圈的接触面积大.实际中,大多数情况下还都是选择NU的,N型的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网友(点评):
咕~~(╯﹏╰)b 我那会正和周公的女儿亲密约会来着

网友:
同意一两的说法。

其实我对这个的应用不是很了解,只是经营。

感谢楼主邀请讨论。

最近忙,在新昌。

网友(点评):
新昌 好地方呀!!额 ……捎带问一句 新昌在中国哪里呢?

网友(点评):
新昌在浙江,属于绍兴地区,车牌号浙D,此地是一个车加工比较齐全的地方。风景不错,有个大佛很出名,是江南第一大佛,隋朝时建的。

网友(点评):
有机会一定去看看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装配时要求。
如果装配时希望滚动体保持架组件和外圈在一起,就用NU的。
如果装配时希望滚动体保持架组件 ...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小弟在这里感激涕零啊

网友:
酒兄很专业

网友:
真的很专业  呵呵

网友:
很好,长见识了,,,,,,,

网友(2011-11-28):
N系列和NU系列在使用中可以互换吗?我的意思是使用的过程中需要更换轴承的时候,N系列和NU系列可以互换吗?

网友(2012-09-17):
发表于 2011-3-21 09:01:24 |只看该作者 咱们好像讲过吧,内圈旋转的轴承,尤其是在高转速的情况下,NU型的会比N型的摩擦小一些,因为N型的滚子和内圈的接触面积大.实际中,大多数情况下还都是选择NU的,N型的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我比较赞同l“wy7788945”的说法,滚子的引导方式不相同 ;再有就看装配情况。谢谢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