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X17,这是什么PLC?

楼主(2011-03-18):
从法国工厂运过来的旧设备,设备资料很不完整,控制柜里面是这样一个PLC,型号是TSX17,这是哪家的宝贝?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施耐德的

网友(点评):
这种型号是不是算古董级别了?施耐德PLC的程序阅读软件是免费的吗?哪里可以找得到?

网友(点评):
你百度谷歌下,或者联系下施耐德技术服务,这个我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施耐德官网下载PL7,看能否使用。

有结果上来晒下,谢谢。

网友(点评):
谷歌了半天才找到施耐德的网址,好像没地方可下载PL7,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om

网友(点评):
找到了,呵呵。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n/china/cn/support/download-center/document-viewer.page?c_filepath=/export-edms/offer-presentation/xml/Z019/prep/Secom_Cn_SOFTWARE7e9405b6b1252e36852577470

网友:
应该10年以前的吧,我用过TSX47的也是10年以前的产品,IBM OS2操作系统下才能运行软件

网友(点评):
感觉不大妙啊,在施耐德官网上搜了一下TSX17,发觉TSX17的数据接口是RS485,程序好像是DOS版,除此之外毫无线索。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om/sites/corporate/en/general/search/search-result.page

网友:
施耐德的 有机会给他改成西门子的吧,这个太少见了

楼主:
找到了一份英文版的说明书,现在有点矛盾,就怕花时间钻研透了才发现这东西不能满足新要求,那就很郁闷了。这种PLC处理开关量I/O没问题,就是担心不能跟现在流行的位移传感器通讯。

网友(点评):
不常用或过时的东东花时间去研究不值得,不过有老设备需要维护又必须去研究!!哎

网友(2011-09-16):
老设备最好淘汰,修改程序也很麻烦

网友(2012-03-02):
我们这也有一台老家伙,用的这个,呵呵

网友(2012-04-13):
我公司现在有3台,将被作为垃圾处理。我心痛,来找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