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外螺纹

楼主(2011-03-18):
如题,各位是怎么画的?能介绍下吗?

楼主:
在画轴时,轴上有螺纹,不知怎么画好?谁能告诉我

网友:
直接添加外螺纹就行    也有用扫描画的,但是那个投影工程图时就没螺纹线了 。

网友:
先在轴上画好螺旋线(并可设置好螺距),然后在螺旋线起始线的法平面上画好牙型,最后用扫描切除就OK了!

网友:
插入   注释  有个装饰螺纹线  然后定义你的参数就OK!这就是装饰螺纹工程图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方法挺好,应该是正解

网友(2013-05-14):
直接用螺纹装饰线就好了

网友B:
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我也是这样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插入的命令我找不到。
我的是2012。

网友:
命令找到了,但是比较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