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W1/YT15这两种合金用来车不锈钢哪种更好?

楼主(2011-03-18):
YW1/YT15这两种合金用来车不锈钢哪种更好。

网友:
YW1,YT15不能车含Ti的

网友:
G6 G8 的车不锈钢挺好的

网友:
Y、W是硬和万的拼音之首组合,俗称万能硬质合金或通用硬纸合金,适于耐热钢、高锰钢、不锈钢等难加工钢材及普通钢和铸铁的加工。
Y、T是硬和钛的拼音之首组合,主要成分是碳化钨、碳化钛(TiC)及钴。适用于碳素钢与合金钢加工中,连续切削时的粗车、半精车及精车,间断切削时的小断面精车,连续面的半精铣与精铣,孔的粗扩与精扩。

网友(点评):
貌似 Y、W是硬和钨的拼音之首组合。

网友:
狙击手大哥可以百度一下,YW

网友:
新手拉,以后多多学习

网友:
yw系列刀片即所谓万能刀片,当然不是万能的,不过是韧性优于YT,红硬性优于YG,加工不锈钢选用YW系列刀具比YT类刀具好

楼主:
谢谢各位。瑞典车刀的合金是什么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YW1  YW2  YG8

网友:
都是高手啊,不过感觉楼主说的那两个挺常用的,应该不能车不锈钢吧

网友:
yw1的以前用过,要注意加切削液,车不锈钢的最好还是YG8的好

网友:
株洲钻石牌硬质合金(钨钢)牌号物理力学性能及用途

ISO分类
分组代号

牌号
Grade
物理力学性能

推荐用途
密度
g/cm³
硬度
HRA
抗弯强度
MPa
P10
YT05
12.6
92.5
1260
适用于钢、铸钢的精加工,宜采用较高的切削速度和第进给底切深。
YT15
11.3
91.0
1300
适用于钢、铸钢半精加工,宜采用中等进给量和较高的切削速度.

P20
YC201
11.79
91.8
1400

YT14
11.4
90.5
1400
适用于钢、铸钢的半精加工
YS25
13.0
90.5
1780

P30
YT5
12.8
89.5
1570
适用于钢、铸钢的重切削加工,在作业条件不好的中、低速度大进给量粗加工。
P40
YC45
12.75
90.0
2250

M05
YS8
13.9
92.5
1720

M10
YW3
12.9
92.0
1390
用于不锈钢、普通合金钢的精加工和半精加工。
YW1
13
91.5
1290
用于不锈钢、普通合金钢的半精加工。
M20
YM201
13.9
93.0
1600

YS2T
14.4
91.5
1960

YW2
12.9
90.5
1460
适用于不锈钢、合金钢的半精加工和轻载粗加工。
K05
YG3X
15.1
91.5
1300
适铸铁、有色金属、耐热合金、钛合金的精加工。
YG3
15.0
90.5
1300
适铸铁、有色金属、耐热合金、钛合金半精加工。
K10
YG6X
14.8
91.0
1560
用于铸铁、有色金属、耐热合金、钛合金的精加工到轻载粗加工。

K20
YD201
14.9
91.0
1800
用于耐热合金、钛合金、铸铁和铝合金的粗加工到半精加工。
YG6
14.9
89.5
1670
用于铸铁、有色金属、耐热合金、钛合金的半精加工和轻载粗加工。
YG8
14.6
89
1840
用于铸铁、有色金属、耐热合金、钛合金的半精加工和粗加工,较高的耐冲击性,适合于连续

网友(2011-06-06):
不锈钢用YW2 YW1 等都不错  精加工用株洲钻石的YS8效果很好  YT系列适合加工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