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精度,请教

楼主(2011-03-18):
数控车床加工304不锈钢,怎么样保证尺寸精度!要求公差不超过半丝~!该怎么样安排工艺!求高手解答··················盘类零件!!请问怎么调整床子的重复定位精度?量不是很多,一般都是小批量的,十几二十件左右。基本都是盘类工件,材质都是304不锈钢,热处理过的。最小公差范围一丝左右,主要问题是公差不能有偏差,如果偏差半丝都算报废,检验很严格!所以请教一下大侠们,该如何保证尺寸的精度~!!!!

网友:
加工速度放慢。慢点没有问题。报废问题就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能报废~!直接跟钱挂钩!压力丫!!!!!

网友:
报废几个就当做实验品吗,机床精度高点的,慢慢做应能做得出来几个。

网友:
??????等待高手啊!同求

网友:
加工精度和机床关系最大!再好的机床可能因为人的原因做不出漂亮的工件,但是没有好的机床再有本事的人也绝不可能做出漂亮的工件。

网友:
6楼讲得好,看你的机床磨损程度,间隙有没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记工时的!不可能让你一个工件做半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