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该怎么抽壳?

楼主(2011-03-18):
这个该怎么抽壳,求高手指教,要求厚度为10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PROE呀,它专门有个抽壳的命令的。

网友:
用pro/e抽壳命令啊很容易啊,试试啊

网友:
那些直角要先倒个大于厚度的圆角

网友:
PROE它专门有个抽壳的命令的。试一下吧!

网友:
向外抽,让实体增大。

楼主:
我知道用抽壳命令呀,可是显示错误,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把法兰面加厚,再抽,然后把加厚的部分减去。试一试,嗯,应该可以,注意圆角的部分,多抽几回。

网友:
倒完圆角的是不能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旁边的图标一看就知道是PROE啊~~~~~~~~~~~~~

网友:
把倒圆角去掉再抽,厚度10估计是倒圆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