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为什么UG4.0标的尺寸不显示

楼主(2011-03-18):
为什么UG4.0标的尺寸不显示,以前的可以,哪里可以设置吗?谢谢!

网友(2011-08-21):
你是在哪里标?在建模下用PMI工具条标还是草图下标,再者就是在制图环境下标注?看看层有没有打开?有没有被隐藏?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应该很好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