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牢固吗?

楼主(2011-03-18):
各位大侠,我对焊接一直都存在疑问,就是不知道焊接牢固不牢固,牢固到什么程度,假如1个直径5MM的焊点,能够承受的拉力是多少呢?

网友:
简单的说就一个焊点足够承受1吨的拉力,当然要看母材的实际情况了

网友:
也可以查一查焊丝的牌号,有规定抗拉强度的。

网友:
顶楼上!也顶楼猪,你这标题太强悍啦

网友A:
没有母材,没有焊丝型号。但这一个问题。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母材,没有焊丝型号。但这一个问题。无解

看来问的问题太弱智了 ! 是3个厚的角铁和3个厚的钢板,都是45#钢。焊丝就是普通的那种带药皮的焊条。现在应该有解了吧。

网友(点评):
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差距的,承重大,就打坡口,别把弓拉满了

网友:
抗拉强度为600MPa,屈服强度为355MPa.根据你所提的问题,焊接时焊条倾角从90°到30°抗拉强度依次递减。

网友:
不许扔鸡蛋,做个小广告,http://www.zxdq968.com 专业生产高频焊接机、焊接电源。QQ :963441859

网友:
焊缝强度一般要比母材的强度低一些,

网友:
焊接强度不用怀疑的,只要你的焊接工艺设计合理就可以达到完美的材料结合,有疑问也可以再去看看焊接方面的专业书,如焊接结构。

网友:
你的问题太笼统,你应当说明什么样的使用条件承受多大的载荷,什么样的焊接结构能不能满足强度要求。

网友:
焊缝强度当然没有母材好啦,但是为了结合,差就差点,没什么影响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