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CAD上面画出正弦函数

楼主(2011-03-18):
  怎样在CAD上面画出正弦函数,谢谢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希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好像AUTOCAD软件没有提供函数曲线的绘制功能,可以用CAXA的公式曲线画出正弦曲线,再转为dwg文件。当然也有别的办法,比如借助Excel,或者使用AUTOCAD软件二次开发都可以。

楼主:
哦,知道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