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串口数据转换

楼主(2011-03-18):
比如串口传来一串十六进制数据
'0000130014000013’
0~2字节、3~4字节、5~7字节分别表示不同的信息
怎么把他们分成000013 0014和000013三个数据
并且转化为十进制数据显示出来?

程序是用VB编的,MSComm进行串口通信设置。

大概的机制是什么?会用到哪些函数呢?先谢了!

楼主:
Trim(Mid(string, start[, length]))是否是解决方法之一呢?

网友:
0000130014000013H是十六进制的,转换成十进制需要使用函数Cint。
建议:
Dim NumberL as integer
NumberL = Cint( Mid(...) )
即可。
Trim是砍掉字符串两头空格,你这里没有空格啊?

网友:
0000130014000013H是十六进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