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1:50锥销孔加工方式-核电转子

楼主(2011-03-18):
该锥销孔锥度为标准的1:50,核电转子上的。
锥销孔大端直径D50.87mm,小端为D42.68mm,锥销孔有效长度280.5,孔总深300.5,底部为球头形,也要加工。
工件材料:高合金钢,抗拉强度大于1500MPa,属于超级合金钢(牌号不便透露)
机床:SKODA卧式镗铣床,主轴功率55KW
在实体上加工,无预孔。
请机加工领域的专门人才各抒己见,问有何良好的加工方法及刀具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补充一下:公差为D50.87(0,+0.05),表面光洁度要求换算过来约Ra1.6

网友:
考麦特也没这样的刀吗?

网友:
整一个能干锥孔的动力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客户是上海一家大型重工企业,不用动力头刀具的。
用普通刀具,我们有过解决方案,但是钻孔后进行粗加工,振动超级很大,断屑和排屑也是很大的问题。

网友:
外形有多大?多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径1米多,总长11.2米多,孔不在中心上,共有6孔,补充一张图片:

网友:
貌似工件是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球头我不知道怎么做,后面的锥孔是否可以这样1、钻扩铰底孔42.56
2、组合宝塔镗:前头做成铰刀形状,尺寸42.66,长度10,后部做成阶梯状,三刃,镗刀形状,如果为降低成本,可以采用可换刀片的,如果不计成本,就做成焊刀片的,焊在高速钢上。通过三刀,做成每个台阶越0.1的样子,然后再想办法磨削,不过不能在磨床上就直接用成型磨。
3、粗磨后再用几把金刚石镗铰保证最终的尺寸和粗糙度

网友:
假如在卧式镗床上加工,精加工镗头加山特40mm防震刀杆或防震铣刀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