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232c剃齿机剃齿时刻度盘越位

楼主(2011-03-19):
我们用的是一台老式Y4232c老式剃齿机剃齿时刻度盘上第一个限位和行程开关接触后刹车都正常刹住后自己一点一点往前走使刻度盘越位。这个毛病有时好有时坏,后面的中间4、5、6、8、9、16、时间继电器全更换毛病还是有。

网友:
这个设备的资料我手头没有。楼主还是上传一份电路图吧,大家帮您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我有图纸没有扫描仪传不上呀,我也急呀。

楼主:
有没有人呀,帮帮我吧。

网友:
您好,您可以用相机拍个电路图的照片啊,也可以画个草图吗。没有图纸不好帮您分析问题。

网友:
是win6.0智能手机的话,下载一个手机扫描仪软件。就可以

网友:
对于电器我不熟悉。可否这样检测。反推法。电机是由接触器控制,接触器由中继或者时间继电器等控制,只要一步一步理清。就可以准确找到故障点。

楼主:
电器原件都换新的了还是不好用,有时好有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