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车,请教问题

楼主(2011-03-19):
我刚学车,看介绍发动机制动的不太懂。
介绍发动机制动时说将油门踏板抬起.............。
我疑问的是:不加油门,不踩刹车,如果不挂空挡的话,那车不照样停不下来吗?

网友A:
发动机制动:高速行车时欲降车速先放开油门,挂档状态让引擎真空泵效应减车速,一般5速手排档轿车对应车速80km/hr四档减速,降至50以三档减速,30以二档减速,(除非陡降坡)不挂一档- - 接著当然得踩刹车制动
发动机制动意在减少来令磨耗,其中换档时机与离合器缓放得当才不致传动系受冲击与乘员不舒适
- - -以上取自个人习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制动:高速行车时欲降车速先放开油门,挂档状态让引擎真空泵效应减车速,一般5速手排档轿车对应车速80km ...

谢谢了

网友(2011-07-10):
是停不下来。但在车速较高时却可以利用发动机制动使车速慢慢降下来。所以教练会教,看到前面有“故障",先送油门,若要再踩刹车,也就是遇到问题提前处理了。这样有利于行车安全和省油。

网友(2014-07-21):
谢谢!我那时学车教练根本没提,不过还是混出驾照来路!

网友(2014-08-27):
楼主忘了发动机是有待速的,如果已经是在低速档的话是不会熄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