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D11的材料 硬度60度如何攻牙

楼主(2011-03-19):
小弟我上傳兩張目前我攻過最硬的材料公大家參考如果各位大哥還有其他的方式攻牙
可以提出大家互相研究

网友:
这个很稀奇吗?
不会的,N多年以前就有的加工技术。
您用的丝攻材质俺清楚,攻丝的方式也了解。
先说说您底孔打多大的。

网友:
你用什么方法做的,怎么没有讲,看不懂你发这个主题的意思。

网友:
楼主说详细点,用的什么丝攻和方法呀,本人急求此方面的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樣的加工不稀奇啦請你別誤會
多斷幾隻絲攻就好了 沒什麼技術
但是要強調的是 不會斷絲攻(機械攻)
45個孔一支絲攻完成

楼主:
絲攻為鎢鋼M6*1
底孔鑚5.2mm
攻牙轉速300 rpm
攻牙深度設定為10mm深
分50次多段攻牙
連續重複攻牙2.5分鐘/孔
(每次刀具需脫離物件表面)
使鐵屑可以排出且切削油可以進入
實際鎖入牙深為7.0mm以上
在此條件下刀具壽命為45孔

网友(点评):
谢谢你讲得这么祥细,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M6底孔5.2mm,45個孔一支絲攻完成。
这样的成绩的确是不容易,如您在7#所述,应该是摸索了一段时间后的经验谈。

以前打过M4的牙孔,底孔3.5~3.6mm,也一不小心就是咔嚓断丝攻。
攻丝时对机器和装夹稳定性有一定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錯你說對了 對機器的穩定性很重要
因為這台機器很便宜的
鑚孔可以鑚到0.2
攻牙可以攻到0.8mm

网友:
这是什么一台什么样的机器,讲解一下,有时也会碰到这种情况,操作者在热处理之前忘记攻牙,回来以后就很难加工了。
请指教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都是热处理前攻牙
热处理后如果忘记攻了
就报废了
但是听说过有火花机可以打螺纹孔
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

网友:
SKD11的材料M6的牙我们一般打5.3的底孔
丝攻不好攻的时候就会把丝攻切削刃磨的薄一些
阻力会小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台機器對於任何材料都可以加工目前可以攻SKD11的材料
還可以攻手工肥皂
甚至陶瓷材質(晶圓廠用的)
你剛說如果操作者在熱處理前未攻牙
熱處理後就很難處理了
我想那應該是少部分的產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對於有些客人還會要求你飽牙的程度你這樣的方式
會有問題的喔

网友:
为什么不在热处理前攻丝呢,我们热处理后都是用电火花加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電火花加工的時效性應該不會很快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否透露一下丝锥的品牌和材料,最近有个HRC50的活,想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嘿嘿使用的是日本進口的超微粒鎢鋼
品牌呢?.............我也不知道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嘿嘿使用的是日本進口的超微粒鎢鋼

您自行取个就成了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電火花加工的時效性應該不會很快吧

有专用的电火花机,加工螺纹的速度也算快的,SKD11的材质 3~5分钟,钨钢的材质 20分钟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一下 專用的火花機大概多少錢呢我想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已用短消息回复。

网友:
学习中,以前有用到SKT-4的HRC44-48R的一直断丝攻

网友:
引用 楼主:
絲攻為鎢鋼M6*1
底孔鑚5.2mm
攻牙轉速300 rpm

你所说的道理和我钻小深孔,差不多,同时给我更多的启示,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钨钢啊,那应该是硬质合金了。看样子貌似yamawa,OSG好像感不错这样的活。

网友:
电火花加工也可攻牙?没有见过,最好上个图来让大伙开开眼界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不注意的时候漏了一个两个的,,,不会说一块板全没有攻丝的

网友:
不信,还有这样的丝攻。

网友:
回复 楼主:

50次多段攻牙?一次只攻一点再退刀再进刀再退刀再进刀...?这样效率可就慢多了。

楼主:
因為材質硬
在好的絲攻也耐不住啊
一般材料基本上看深度
一次進料可以完成了

网友:
回复部分同志的回帖,对于这样的加工工艺并不虚假,若是自己没有见过听过就不要武断下定论。
俺在97年时已经用这样的工艺加工热处理前漏打的丝孔含底孔,最小的丝径是M4,最大的是M8,材料是SKD11的模板硬度60HRC。打一个M8的丝孔约在1分多钟,M4要3分钟左右。
螺纹爱好者 在26# 也说明了部分的品牌。相信 螺纹爱好者 也是不会怀疑楼主这帖的真实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加技术博大精深。虽说眼见者为实,但道听途说也未必不真。毕竟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何况有图为证。对此案例我不会怀疑。相信楼主也是断了不少丝锥几经摸索才找到这个方法。很好很强大!借用一位老师傅的话:经验就是生产力。此言非虚。这两天很高兴,因为又学到了一个好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以前这样的攻丝时也是断了不少丝锥,很心疼心疼的。
现在电火花机的制造技术又进步,已经不再用楼主的方法来加工热处理后的丝孔。

时代在进步,机器也在进步,人的思维更是无限的宽广。

另一帖“ 普通丝锥在3-5秒内能否攻完? ” 也是一个案例。楼主同样的把试验结果发表,也是惹来一阵惊讶。
今天把该帖从头看一遍,感觉和本帖一样,也是持反面的意见多;
05年画了一套模内攻丝机,是在冲床的模具里攻丝(无屑),当时的丝孔在M3以下或近似的英制牙。对照丝锥的最高切削速度,经过计算后得到的丝锥转速达900RPM,换算冲压速度最高可以达到SPM250。若是用钨钢丝锥则还可以提速。

很多加工者对刀具的数据并不去了解,对加工的机理不去深入的理解,总是按习惯的方式去判断,这样就把自己画在圈子里阻碍自己的成长。

楼主:
看來大家對攻牙的技術層面
都有不同的見解
沒事啦
大家互相研究切磋
有時間我在多放幾個加工實例給大家看看

网友:
用脉冲机做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脈衝機做出來的啦真的是攻牙攻出來的
因為影片檔拍的不好
所以不敢現醜

网友:
前两天刚好有一批产品因攻牙(PT3/8)的深度不够,全部返工,用的是前面说到的日本丝锥(S),用了两天的时间才把47件完成,在车床上返修,完全用非常小心的力来处理,还得是老师傅来操作,郁闷,急盼有一种方法能快速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為你的數量少在加上你是反修的工件
所以會有一定的困難度

网友(2012-02-22):
可以说一下你是采用什么设备啊

网友:
我们可以私下探讨一下吗?我的QQ773246002电话15818140893麻烦你了!我现在非常需要你的支持谢谢!

网友:
我们热处理后都是用电火花加工的

网友:
钨钢刀,有火的材料是可以加工的。

网友:
加工中心一般都有这样的固定循环一点一点往下攻的,写个宏程序也可以。。。难加工材料一般都是这么反复攻下去。。。

网友:
有些大侠说得也挺对的,多搞断几根丝攻就行了,不断你哪知道哪些地方做得不对啊,别人说的方法只能当做参考,自己摸索的东西才做真,

网友:
攻啥!直接电火花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