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公差配合问题

楼主(2011-03-19):
我现在设计一个光学调整架,其中需要把光学镜片(最大尺寸为20mm)放到调整架里边,属于小间隙配合,那么我的调整架的孔公差是多少?怎么标注?

这样标注正确吗?

请各位解答

网友:
不需要括号的,公差的字高改小点。放低点。

网友:
咦!咋有细实线? 是牙孔吗?

又,公差标注是不需要加括弧的。

网友:
PCCAD中有公差标注的。挺好用

网友:
公差这么大啊,不知道你的镜片公差多大?间隙0.05左右应该就够了

网友:
公差的字放小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后面不用加2个零了。

网友:
如果镜片的尺寸很准确,孔公差不用这么宽吧,你这样标注也行,人人都能看明白就行,呵呵

网友:
你这应该是螺孔,应该有前缀M;公差不用括号吧!

网友:
到底是直径还是螺纹,要是直径有公差但要标出直径符号,如果是牙就标出牙的符号,但牙基本都没标公差的

网友:
这公差太大了 ,不存在配合了

网友:
公差这么大啊,不知道你的镜片公差多大?间隙0.05左右应该就够了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螺纹孔  大哥眼尖   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我没有表述明白   大致的意思是一个内螺纹孔里面放一个镜片    已经知道怎么标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