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数控加工中S与F如何确定

楼主(2011-03-19):
本人在自己编程,但是S与F 不知道只能确定,我们加工的有钢件.铝件,和塑料.哪位大哥给总结一些,万分感谢!!!

网友:
对于<55HRC的淬火钢,推荐使用af=0.1-0.4mm/Z;对于>60HRC的淬火钢,推荐使用af=0.05-0.12mm/Z,线速度25m/min左右

网友:
这还与材料硬度,刀具都有关系!!

网友:
与材料硬度,刀具及机床性能都有关系

网友:
其中:d — 刀具外径mm     n — 刀具转速   r/mim铣刀铣削速度:Vc=πdn/1000    m/mim
铣刀进给速度:Vf=znFz         mm/s
其中:Fz — 每个刃的进给速度mm/z    z — 铣刀刃数   n — 铣刀转速 r/mim
背吃刀量 — 平行于铣刀轴线方向测量的切削层尺寸。粗铣时为3mm左右,精铣时为0.3-1mm
侧吃刀量 — 垂直于铣刀轴线方向测量的切削层尺寸。
                 铣刀铣削速度                               m/mim
工件材料        铣刀材料
        碳素钢        高速钢        超高速钢        合金钢        碳化钛        碳化钨
铸铁(软)        10-20        15-20        18-25        28-40                75-100
铸铁(硬)                10-15        10-20        18-28                45-60
可锻铸铁        10-15        20-30        25-40        35-45                75-110
低碳钢        10-14        18-28        20-30                45-70
中碳钢        10-15        15-25        18-28                40-60
高碳钢                10-15        12-20                30-45
合金钢                                        35-80
高速钢                        15-25                45-70
                  各种铣刀进给速度                               mm/z
工件材料        平铣刀        面铣刀        圆柱铣刀        端铣刀        成形铣刀        高速钢镶刃刀        硬质合金镶刃刀
铸铁        0.2        0.2        0.07        0.05        0.04        0.3        0.1
可锻铸铁        0.2        0.15        0.07        0.05        0.04        0.3        0.09
低碳钢        0.2        0.2        0.07        0.05        0.04        0.3        0.09
中高碳钢        0.15        0.15        0.06        0.04        0.03        0.2        0.08
铸钢        0.15        0.1        0.07        0.05        0.04        0.2        0.08

网友:
这应该是查手册吧!。

网友:
楼上各位同志们说的都很正确我会认真学习的

网友:
主要还是经验~~~这个不好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