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张图,大家说说异常的原因

楼主(2011-03-19):
前段时间做的,端面直径220mm,平面每隔4---5mm有明显的深纹路,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顺便说下,恒定转速,进给量不变!!

网友:
机床丝杆问题·················

网友:
“每隔4---5mm有明显的深纹路”----------估计是车床的横进丝杆螺母副上有“硬点”的问题,或者横丝杆传动齿轮副啮合面碰伤,没转一转就跳一下,而正好有些车床的横丝杆螺距就是5mm,所以就有了你上面的震纹。。。。。

网友:
主轴有问题,角接触轴承失效了,没有起到为主轴定位的作用,导致主轴前后窜动

网友:
横进给丝杆弯曲,造成丝杆与螺母不同心,丝杆每转一个螺距就会产生一个纹路

网友:
复杂呀。
第一主轴
第二丝杠
第三刀架
以上均有可能,概率递减。

楼主:
大家分晰得有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主轴,丝杠,刀架都没问题

再想想有没其它因素?

网友(点评):
刀片偏角不对

网友:
感觉好像拖板下面的螺丝松了。

网友:
机床的软故障就是这样,各方面的问题都要找。都需要排除。

网友:
我也来猜一个 ,是不是刀具钝了,每前进4,5mm一点就有点轻微的滑移。

网友:
可能是丝杆有问题,因为丝杆的螺距跟你产品差不多

楼主:
原因很简单:共震
旁边一台机床做的工件较大,模具也有些不同心,高速转动时震动明显,而地表所铺水泥厚度不够,与本机产生共震.
解决方法很简单,把旁边那台机床转速调低到合理即可.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还没找到原因,看看楼主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以前看过电视台。一个村委办公楼过一段时间就想地震一样摇晃。都几年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不敢去。里面的人告诉他们没有关系,一直都这样。后来查到是距离1公里远的工厂产生的震动影响了地表带动了村委办公楼。那块地表的下方不是平常的地表一样实心。类似于我们的沼泽一样。如烂泥般的情况。其实将地基打稳点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cctv看过另一个是说不远处的冲床工作频率与大楼共振了

网友:
学习了,共震,书上有介绍,但实际当中还真没有遇到过是这个原因的.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看来什么事都会发生,

网友:
真的学习了,共震 共震啊地基............

网友(2011-04-18):
慢慢找吧,总会找到的。

网友:
来学习的    解决了楼主要拿出来共享一下啊

网友:
刀具方面没有原因吗?只是建议 呵呵

网友:
中托板间隙 刀架间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给出的答案!!!!请细看!!!

网友:
工件材料,刀具的锋利程度,以及机床间隙,都可能会导致这样的原因。

网友:
各方面都有,像震动和退刀纹感觉。

网友:
可能是丝杠问题。。。。

网友:
一般是主轴松动,形成周期性的振动,把主轴后面的螺母再打紧点。
另外检查刀架是否松动,中托盘的镶条是否调整合适,大托盘和导轨间隙是否调整合适,还是不行的话可能丝杆方面问题。

网友:
原来是共振产生的问题嘛......学习了

网友:
好像大家都忽视了一个问题,在没有看到刀纹的地方好像是震刀,如果真的是震刀,那么就是震刀引起的让刀。。。

网友:
我认为是刀具或是工件刚性差引起的问题,即使机床在烂,我认为也不可能这样。

网友:
还有这样的啊  长见识了
。。。。。。。。。。。。

网友(2011-09-02):
机床主轴轴承坏了,,,,,,,,,,,,,,

网友:
丝杆弯了,机床拖板间隙大造成的,应该是简易型数控做的。

网友:
通过纹路可以判断有一段间隔明显是走刀量加大了,如果是数控车床,用了恒线速吗,判断应该是在丝杆刀架伺服电机这一块!

楼主:
我已经给出了答案,大家往前看看!!!

网友:
一般是丝杠滚珠变形了,主轴轴承很难坏的。

网友:
横向溜板的镶条松动  紧一下试试    要不就是主轴轴承出问题了    建议买车床的朋友选择进口主轴轴承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我那问题关键不是共振而是刀磨损了。所以说不一定这样的情况都是共振。。呵呵

网友(2013-01-01):
用恒线速了吗

网友:
楼主出来说说是什么原因造成放的呢 然大家看看

网友:
丝杠有问题,间隙也不小

网友(2013-05-19):
吸收经验

网友:
应该是砂铁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