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邵尔A型70度聚胺脂橡胶怎么车,外经验220。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1-03-19):
请问各位高手邵尔A型70度聚胺脂橡胶怎么车,外经验220。用什么工具

楼主:
对不起外经是220.要求表面光整

网友:
是在金属外部包嵌吗

网友:
就是的镶合金的车刀车的……表面光洁度就跟速度有关系了

网友:
我厂是生产胶辊的厂,你说的那种产品一般是上磨床上面磨的。

楼主:
''是在金属外部包嵌吗''是金属外部包嵌金的.

网友(2011-07-05):
我有专业的刀具,光洁度在1.6以内、如果需要,加我扣扣,加时请说明、1817516000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磨过一次,但,结果是糊了,呵呵,我看好多都是车的,应该刀要磨得非常利才行

网友(点评):
可能是线速度太低

网友:
白钢刀车的

网友:
你说的那种产品一般是上磨床上面磨的,要车也可以,但要求刀具前角非常大且锋利,60度以上。车速9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