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视角方向

楼主(2011-03-19):
上面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在折弯时,产品方向怎样翻?
是圆在右就往右翻?
还是其他?
有例子发一张图并解释一下?或直接加我QQ 975856255

网友:
折弯加工吗?加工是按图制作。
搞清楚第一、三视角的区别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折弯加工 这个区别还真麻烦 我看了好长时间 就是分不清  我知道1和3 就是不知道怎么区别 郁闷的
不知道往那边翻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要明确知道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的区别,机械制图第一章会有介绍。
你拿张纸折折看,就知道区别了。纸铺在桌上,一个是往上翻90度,一个是往桌面下翻90度。

网友:
第三视角是看左面从左面看 , 看右面从右面看
第一视角相反看左面从右面看,看右面从左面看

网友(2015-06-20):
有没有图解释一下啊 有点糊涂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折弯加工 这个区别还真麻烦 我看了好长时间 就是分不清  我知道1和3 就是不知道 ...

我跟你情况差不多 可以说是一样的  很多图纸是向上折还是向下折我都分不清楚   有时候压力好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