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铣床加工菱形 请教??

楼主(2011-03-19):
请各位大侠帮忙请教 一个简便实用的方法谢谢

网友:
能贴出图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大,还不规则,有圆弧,普铣加工有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圆弧肯定铣不好,如果不用加工中心,就先放在立式车床上,车两个台阶圆柱R392.94和Rmax(以万能分度盘的最大开张来定);然后在普通席床上,铣菱形;最后,再把那个辅助圆台铣掉。

网友:
楼主的图未标明厚度方向的情况,请补充。

网友:
5 楼的 建议应该 可以 。就是不真的 是 不是 大批量的  还有厚度问题

楼主:
不是批量 只是想找个比较 简便的  操作方法  因为圆弧是车床已经车成型的  我只是在圆柱上面加工 成菱形 就是我上传的那个样式  谢谢 请指教

楼主:
主要是请教 在普通立式铣床加工菱形的方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