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求轴的加工,精度满足图纸要求,西安

楼主(2011-03-19):
求轴加工,图纸见附件,能满足加工精度要求的请与我联系,bannianqian@163.com,信内注明加工工艺及贵方的设备能力,价格不限。
我在西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米多长的轴
一般的小床子干不了
有难度

网友:
公开一下图片,完全达到困难,I部分螺纹跳动怎么检测。通止规好像也难买。你仔细看下,热处理难以完全达标。电机轴好像就是这样做的,两个端点处的孔问下怎么加工。卧式加工中心还是铣床加工呢???0.4是中心孔磨加工么?我只是随口说说,不做的。。。。。。。。。。

网友:
1450的难度大的,那么长还是0到-0.003,圆度0.001,,,,

网友:
研磨估计可以大概的满足,不会超过一个谬

网友:
这应该是最大切幅为1350的圆盘剪的刀轴。
找有高精度轧辊磨的厂家吧,很要点功夫才能搞定,价格很贵的。

网友:
价格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