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随着曲线阵列?

楼主(2011-03-20):
请问!那个圆!怎样才能随着那个曲线阵列?无论是在草图或者是特征上!只要能阵列就行!是用哪一个命令?

网友:
不知道额.............期待高手出马解决

网友:
我所知道的是solidworks线性阵列指的是直线  曲线似乎不能  建议多画几个圆 约束好尺寸、位置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09版可以用“曲线驱动的阵列”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10版也有这个功能的吧?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再次谢谢!

网友(2011-05-28):
可以用曲线驱动吧。

网友(2012-09-06):
曲线驱动阵列

网友:
用随行阵列就可以的 ,不过要求尺寸关联这个我就不懂了  。你知道了告诉我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