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外六角用的宏程序

楼主(2011-03-20):
我要做一个外六角螺帽,直径是27MM高度是12MM,刀具直径Φ30,刀刃厚是5MM。请教高手给我编个宏程序。急用我在线等。

网友:
外六角?这需要用宏程序吗,一搬的G代码就好了呀

楼主:
我主要是想学宏程序有那位高手会给我讲一下

楼主:
嗨高手都去哪了啊。。。。。。。。。。。。。。。。。。。。。。。。。。。

网友(2011-07-19):
%
O0666
#5203=200.
G00G40G69G17G15
#1=0.
#2=0.4
#2=#2/6
#3=20.

#4=27.2/2
#6=0.2
#6=#6/6
#8=2
#10=0.
#21=2000
#108=2.5
#109=8.0
#109=#109+#108
#124=#4+#109
#125=#124-#8
#168=0.
G16G98G17G00G90Z100.
S2200M3
X#125Y#168
G01Z-[#10+#1]F#21
N1
/WHILE[[#125LT#124]AND[#10LT#8]]DO1
#125=#125+TAN[45]*#6
G01X#125Y-#168F#21Z-#10
#10=#10+#6
#168=#168+60.
END1
N2
#10=#3-[#3-#8]

WHILE[#10LT#3]DO2
G01X#124Y-#168F#21Z-#10
#168=#168+60.
#10=#10+#2
IF[#10GT#3]THEN#10=#3
END2
G01X#124Y-#168F#21Z-#10
#168=#168+60.
G01X#124Y-#168F#21Z-#10
#168=#168+60.
G01X#124Y-#168F#21Z-#10
#168=#168+60.
G01X#124Y-#168F#21Z-#10
#168=#168+60.
G01X#124Y-#168F#21Z-#10
#168=#168+60.
G01X#124Y-#168F#21Z-#10
G15
G00G90Z100.
M5
G91G28Z0.
G28Y0.
M30
%

加工出来尺寸有点不对,自己调#108

do1是倒角的

哥哥也是用来做螺丝的

两个DO千万别动,保撞

楼主(2011-09-07):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我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