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机械中烘干部导辊有带负中高的,求教

楼主(2011-03-20):
造纸机械中烘干部导辊有带负中高的,求教有何作用。安装位置在什么地方。谢了

网友(2011-05-03):
张紧辊,装在张紧器上,起舒展作用

网友:
我们管它叫中凹辊,起舒展作用。

网友(2011-06-28):
我们把它叫做展纸辊,主要是起到把纸展平的左右,有中高的一个橡胶棍子

网友(2012-01-12):
收益了,感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2012-06-03):
舒展辊不是弧形辊吗?

网友(2012-08-12):
嘻嘻 了,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
活动弧形辊?

网友:
中凹辊在烘干部有吗?

网友(2012-10-22):
我在纸厂搞维修,你所说的中高是烘缸部的导棍是从烘缸出来的纸需要张力,到辊是中凸两头凹,压光棍和压榨部也有辊子有中高,那是利用油温使辊子膨胀,来改善纸张特性.

网友(2013-02-20):
展纸辊,弧形辊,是安装在烘缸进出的地方,比如压部进烘缸前,施胶前后。

网友(2021-06-04):
出前干燥

网友(2022-04-30):
目前10米左右的舒展辊,都是VOITH垄断。另外这种10纸机里面的辊子,轴承国内哈轴,瓦轴全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