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组件在镀锌后去氢处理出现裂纹

楼主(2011-03-20):
       公司需要采购螺栓紧固件,对防腐蚀的要求有点高(150小时中性盐雾试验不产生红锈)。但生产这个标准件的公司反馈说,在镀锌后去氢的过程中锌层有裂纹,钝化后也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只能达到72小时不产生白锈),我们后来要求加厚镀层(由现在的8um加到12um),但是他讲说即便是加厚镀层,去氢产生了裂纹,耐腐蚀性提高也不多。
       所以我想请教高手们:这种去氢过程中锌层产生裂纹是不是正常现象,如果不能避免,那怎么办才能满足要求?论坛里有做这种表面处理的么,达到我们公司的要求困难么?

楼主:
有熟悉这种镀锌的高手没?期盼中!!

网友:
镀锌,一定要去氢工艺吗?

网友:
你的工件材料是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因为氢含量太高会使材料变脆,而像螺栓组件中弹垫这东西,氢含量高了会在装配时发生脆断,所以一般都会去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弹垫的材料是65Mn;螺栓是SWRCH35K(刑钢)。

网友:
学习,关注中。

按理说,加厚镀锌层能大幅加强抗蚀性,8um已经算较低镀锌层了,以前用过的较高镀锌层15~20um,彩锌。
普通的7~12um,彩锌。

楼主:
确实,7、8个微米的算是比较低的了。

网友:
        采用达克罗处理

楼主:
我听说达克罗对于这种紧固件来说好像成本偏高了,不晓得具体是不是

楼主(2011-04-21):
经过询问几家做标准件的公司,发现去氢处理的确是会对镀锌层得抗腐蚀性造成损害,现在的解决办法是由于本零件的材料硬度不高,做实验验证不去氢处理弹垫发生脆断的几率,因为在标准上看好像是材料硬度大于32RHC时,必须做去氢处理,刚好本零件硬度小于32RHC所以可能不需要去氢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