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铣床上小刀具加工 工艺问题 咨询

楼主(2011-03-20):
打算买龙门铣床  有些工艺问题请教下

主轴转速  500多  做A3 与 304 的 面铣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有以下两工序  效率 可能不是很高
1.     6mm宽的槽
2      8.5直径的孔
两种工序 由于转速太低  只能用 高速钢刀具 效率比较低

听说有种变速刀柄  内有齿轮加速功能
有没有朋友 用过这东西
使用变速刀柄后 是不是 就能象高速主轴一样用 硬质合金刀具?
有什么 优缺点?
变速刀柄  有哪些厂家做的比较好?

我需要的 输出转速 在5000左右

网友:
有的,你的主轴接口是什么形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NT50
这种样式的机床

网友:
问问BIG的。
NT50u(M)GTG4-10-130
最高20000转

网友:
变速干嘛呢,还不如另外配一个铣头不更合适?
6毫米的槽,500多的转速 ,风钢刀具基本可用,只是刃口容易钝(能铣一米长左右吧)而已。走刀速度70到100视具体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铣1米  就钝?
弱弱得问下  硬质合金  能铣多长?

网友:
风钢肯定不能和硬质合金相比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