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升降结构的配重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1-03-20):
垂直升降结构的配重是起什么作用的?
是为了防止整体重心上升而引起底座倾翻不稳,还是说是为了减小电机的负荷?那如果把电机选大点,是不是就可以不要配重呢?

网友:
配重起平衡负载的作用吧,这样升降机构在上升和下降时驱动电机的负载是一样的,有助于提高系统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
这应该是跟高中物理定滑轮的知识有关,我也顺便复习了一下,呵呵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57400873.html?push=ql

网友:
平衡中心,减轻电机负载用吧。另外还有就是减少一些构件的重力变形。设计机床都要求重心要在零件安装面内,避免重力长期作用造成工件弯曲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