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检测油缸活塞杆伸缩位移量用什么传感器好?

楼主(2011-03-20):
有台旧设备要改造成自动化,两根油缸,缸径400,行程1000,靠PLC控制油缸伸缩完成一整套自动化动作,现在问题是要选一种传感器,能安装在油缸旁边,用于检测油缸活塞杆伸缩的位移量,检测精度要能达到+/-1.5mm,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哪种品牌的比较理想,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1  拉一个编码器    但是要辅助装置
2 用铣上的电子尺 需要解决通讯接口
3 位移传感器        不需要辅助装置也可以直接与PLC通讯  但是你要咨询下行程能不能到一米
4 激光测距           稍微有点贵
5 磁尺                  有看到没用过 不是很了解 但是与PLC通讯似乎没问题
精度都远远高过你所需要的1.5

网友(点评):
恐怕要换PLC了,原有的施耐德TSX17 PLC是比较老的型号,输出开关量还可以,现在要与传感器通讯,恐怕有麻烦。

网友A:
PLC有模拟量输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C有模拟量输入即可

PLC能够连接模拟量传感器吗?我在展会上问过几家,都说不行啊,龙久侠来谈谈呢,哪种位移传感器可靠便宜又可连接PLC?

网友(点评):
大侠都用哪些品牌的位移传感器?我想搜点资料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牌子几乎都有模拟量处理功能 4进2出是最常见的

连山寨PLC 都可以

详细的你可以请教  无锡淫狼  何必舍近求远

网友:
不会处理模拟量信号就用旋转编码器 把油缸直线运动转换成编码器的旋转运动,脉冲信号是直接可以进PLC的

网友:
直接选用数字油缸,具体价格不是很清楚
---------------------

数字液压油缸,简称数字油缸,或数字缸。它是指将步进电机、液压滑阀、闭环位置反馈设计组合在液压缸内部,接通液压油源,所有的功能直接通过专用数字控制器、计算机或PLC可编程控制器发出的数字脉冲信号来完成长度矢量可控的高新技术产品。功能  :通过数字脉冲信息控制油缸直线运动的方向、速度、停止点,或使多个数字油缸同步或插补,使控制轨迹为曲线。它几乎集中了现有液压技术的所有功能,不但取消了复杂的液压系统,而且把监控和操控现场直接搬到了办公室使用特点:
 1、  可以实现单缸多段调速、多点定位、两缸或两缸以上进行差补运动,完成曲线轨迹运动。
 2、  动力大,用75机座步进电机作为信号输出,使液压缸活塞杆完全按照步进电机的运动而运动,即不失步,又有几百、几千吨的推力。因此利用小功率的控制系统,就可使大型机械数控化,节省了方向阀、调速阀、分流规等液压件。降低了成本。简化了系统,缩小了体积,降低事故率。
3、控制系统简单,触摸屏编程。一个微机就可以完成单缸的多点、多速控制,也可完成多缸的同步、插补运动。操作简单、实用性好。例如:数字油缸以每秒200mm的速度前进200mm,然后再以每秒50mm的速度前进200mm,停止2秒,再以每秒500mm的速度返回原点,再停止3秒,循环运行100次停止,编程如下:  1.  speed  200  2.  g-len  200  3.  speed  50  4.  g-  len  200  5.  delay  2000(ms)  6.  speed  500  7.  g-  len  -400  8.  delay  3000(ms)  9.  loop  01  100  10.  end。
4、  液压系统高度简化,只需油泵、溢流阀(或数字压力阀)组成的液压源就可接管使用,无需任何方向阀、流量阀、调速阀、单向阀、同步阀等繁杂液压元件。也省略了这些阀件的安装集成块,也无需行程开关、继电器等电气元件。降低了使用成本和维修成本。
5、  具备总线控制和连续控制功能。可以实现在计算机总线控制系统中,使液压机械与其他加工设备组成柔性加工单元。而采用PIC单片机以模拟转换方式控制电液比例阀的油压机械,不具备此功能。  6、尤其适合超高速、超微进给的工况要求。
----网上转载

网友:
使用感應尺即可...國外已經很多運用.而且耐用度佳

网友:
用电子尺加上PLC模拟量输入模块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1-08-04):
恩,编码器便宜。
如果速度不高,
数显游标卡尺也可以。

网友(2011-12-21):
油缸工作时,环境有震动吗?影响精度。感觉以上方法要试验

网友:
打酱油的路过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