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怎么表示?

楼主(2011-03-20):
请大家帮个忙:这个槽的尺寸在工程图里怎么表示?是用6个大的圆拉伸切除的

未完成的工程图:(k向视图没用)

画好的零件和未完成的工程图在附近里,大家帮忙搞下。 搞了一下午了,就是表示不出来,找不到合适的视图

网友:
在主视图下方增加一个俯视图,在俯视图中你要表示的圆槽处增加一条剖面线,该剖面线与圆槽长度方向垂直,使用这条剖面线生成一个新的剖视图,就得到了圆槽的剖面。

网友:
晕菜,法向局部剖视就表示出来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前辈
我按你的意思 做出了A图,
我还有个疑惑B图这样对么?      哪个图符合规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死脑筋 ,没转过弯来 .....  呵呵  见笑了

网友:
插入-----工程图视图-----相对于模型,然后在零件图中确认第一方向和第二方向,工程图中就有了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
B图就可以了,A图有点多此一举,当然如果你有其他标注,这样也不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按B图吧,具体看看机械制图标准GB/T 17451。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说 的第一方向,第二方向,该选那两个     我没理解  尝试了多次都失败   呵呵

能在这个图上标记下么?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3NTIxfDRkNWI1NWJkfDE3NjA5NDQ2MjR8MHw%3D

网友:
建个与槽垂直的平面,剖视表示就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