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380M 2G 320G 独显512MB 的本本运行sw2010可以吗?

楼主(2011-03-20):
大约2000个左右的零件,可以跑得流畅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等结果。

楼主:
期待高人的出现。呵呵。

网友:
没人知道吗?我也对这给我问题很感性趣

网友:
什么机器 尽然有2000多个零件....真够多的

网友:
只要你硬盘的东西没这么多,2000个零件才多大内存足够了,注意桌面的清理保持电脑正常运行

网友:
运行SW2010肯定没问题,
至于2000多个零件的模型 还没试验过

楼主:
用笔本的老大说说自己的配置和使用状况,我们好参考下啊。

网友:
可以告诉你2000个的装配体绝对运行不了。你去装个100个零件的装配体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图形工作站不清楚,现在给你配个万元的台式机够NB了吧  装配体部分轻量化后 能拖动就不错了,何况只是个本本。 本人装过80个的一个装配体, E8200  9800GT  4G     那个拖起来飘啊 ......

网友:
肯定可以运行,但是2000个零件绝对谈不上流畅了,我想在大装配体模式下应该还是可以基本正常运行的,但也不是绝对,还要看你2000个零件的建模复杂程度。一般来说草图越简单的特征运行越快,这也是为什一个复杂草图能搞定的特种最好分几步完成的原因。比如大量的倒角特征在草图倒角和完成特征后再建立倒角特征,运行速度还是有差别的,一两个零件不明显,几百上千个相同零件运行起来就感觉到差别了

网友:
绝对没问题。。。。。。。。。。。。。。。

网友:
2G内存,很危险啊,估计不行

网友:
2000个零件要是都很复杂的话跑起来就累了

网友A:
以前用的本是NV的专业显卡,Q多少给忘了,可能没做大装配,没感觉出优势来。
其实我想说,显卡不要只看显存,核心最重要,要不就不叫核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的本是NV的专业显卡,Q多少给忘了,可能没做大装配,没感觉出优势来。
其实我想说,显卡不要只看显存 ...

显卡核心是什么东东啊?这个一般没有标出来吧?

网友:
2000零件,2G内存应是足够了,只要零件不是有太多特征(比如好多个阵列的小孔)。 显卡并不是只以显存来衡量,比较好的显卡应是基本上可以顺畅。 (我的台式:2G DDR2 512M独显(普通级别) 4480零件装配体,全部为还原状态,还行,不过内存差不多没有什么空余的了。)

网友:
什么东西要2000个零件?包括标准件吗?如果是,应该没有问题,我做的LED分选机,全部零件+标准件2300多个,用的是P4的台式电脑。

网友:
得是得行,不过用起来你会心里发慌,我一个摩托车发动机才300多个零件都有点累。

网友:
I3 521显存跑不懂2K个零件,我的本本I5 hd5650,4g内存稍微一装配到100个话就感觉鼠标不听话了。
如果是曲面螺旋线扫描这类的话,有时候5个特征就卡了

网友:
SW倒不知道,以前用CATIA运动过三千多个零件的装配体,直径接近20米,很大。当时我的电脑是16核,内存12G。而且还是品牌台式机,买回来听说花了好几万。那运动起来,真是卡啊!!!

网友:
我的产品20000多个零件,必须上服务器;关于你的配置,肯定不行,我现在在用的笔记本:I5--460,ATI HD5730  1G显存,内存4G,装配体600多个零件,很卡机,所以推荐你万元以上配置还差不多;我给你推荐一个配置:I7四核八线程,2G独显,要高端的,8G内存,差不多,不过也不要想很流畅,除非定制移动工作站,专业图形显卡,IBM   W系列,5万元左右

网友:
长见识了  实在不喜欢这个软件  尤其是复制的时候 少了一个文件 都不行

网友:
给你一个设计的实用例子参考

网友:
少文件没问题,如果在实际样机上少零件那就麻烦了,实际上软件是在帮你检查呢,免得你自己逐一清点,你习惯就好了,我们工程技术人员都在用这软件,201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咱不是没银子吗,自己买个本本平时练练手啥的。

网友:
这个配置运行40-50M的文件在2010环境下会卡

网友:
两千个零件,这拖得动吗,应该会很吃力吧

网友(2011-06-29):
主要把每个零件都轻化,还是可以跑得流畅的。

网友:
我 i 5 4G内存 320G 独显1024MB 的本本 1200个左右的零件,装配体都运行不了,proe5.0 还可跑下,这
solidworks 太占资源了,

网友:
别指望了  多年经验 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不推荐你这样折腾本本,运行是可以,但你一拖动后,就会。。。。

楼主:
呵呵。看来配置是低了啊

网友(2011-08-01):
在可视选项里面关掉所有的东西后说不定可以

网友:
运行比较慢的,零件越多越慢,有可能卡死的

网友:
不会那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