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加工铸件割不走怎么办

楼主(2011-03-21):
铸件总有这样那样的缺陷,高度200mm左右,老是割一半就没火花了。间隙。水,丝,跟踪都调了;有人告诉我功率不够,不知道有人知道该怎么割吗?或者改机器?

网友:
铸件的缺陷,夹渣不导电,线切割无法加工。

网友:
一样的问题,只好用镗床加工,同心度不好,不知用镗模是否好些?

网友(2011-06-03):
一楼说的对,铸件是很难用线切割加工的,尤其你那个件还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