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接头力学性能准则评定焊接工艺

楼主(2011-03-21):
一、定义:为验证所拟订的焊件的焊接工艺的正确性而进行的试验过程及对试验结果的评价,称为焊接工艺评定。
二、焊接工艺评定的目的
1、验证施焊单位拟订的焊接工艺是否正确。
2、评价施工单位能否焊出符合有关要求的焊接接头。
待评的焊接工艺由施工单位拟订。
试件要由施工本单位技能熟练的焊接人员施焊。
试件要利用施工本单位的焊接设备施焊。
焊接工艺评定与焊接性能试验
钢材焊接性能是钢制压力容器及压力管道焊接工艺评定的基础、前提。没有充分掌握钢材的焊接性能就很难拟定出完整的焊接工艺进行评定。这里着重强调:对特灵中央空调配件钢制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焊接工艺评定的监督检查,首先是检验施焊单位掌握钢材焊接性能的程度,对于那些耐蚀钢、耐热钢,低温钢制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更应如此。
评定焊接工艺的准则
按照焊接接头力学性能准则评定焊接工艺 。
焊接条件变更是否影响焊接接头力学性能,作为是否需要重新评定焊接工艺的判断准则 。
堆焊层的化学成分是验证所拟定的耐蚀堆焊焊接工艺正确性的判断准则。
以焊接条件的变更是否引起了堆焊层化学成分的变化作为是否需要重新评定耐蚀堆焊焊接工艺的判断准则。
焊缝工艺评定试件分类
从焊接角度来看,任何结构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都是由种种不同的焊接接头和母材构成的,而不管是何种焊接接头都是焊缝连接的,焊缝是组成不同形式接头的基础。焊接接头的使用性能由焊缝的焊接工艺来决定,因此焊接工艺评定试件分类是焊缝而不是焊接接头,在标准中将焊接工艺评定试件形式分为对接焊缝试件和角焊缝试件,并对它们的适用范围作了规定。
“焊缝”和“焊接接头”的概念
“焊缝”和“焊接接头”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焊缝”是指焊件经焊接后所形成的结合部分,而“焊接接头”则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零件要用焊接组合或已经焊合的接点。检验焊接接头性能应考虑焊缝、熔合区、热影响区甚至母材等不同部位的相互影响。
焊缝的形式
焊缝形式分为:对 接焊缝、角焊缝、塞焊缝、
金属置物柜、槽焊缝和端接焊缝,共6 种。
对接焊缝:在焊件的坡口面间或一零件的坡口面与另一零件表面间焊接的焊缝。
角焊缝:沿两直交或近直交零件的交线所焊接的焊缝。
塞焊缝:两零件相叠,其中一块开圆孔,在圆孔中焊接两板所形成的焊缝,只在孔内焊角焊缝者不称塞焊。
槽焊缝:板相叠,其中一块开长孔,在长孔中焊接两板的焊缝,只焊角焊缝者不称槽焊。
端接焊缝:两件重叠放置或两件表面之间的夹角不大于30°构成的端部接头的焊缝。
焊接接头的形式
焊接接头形式分为:对接接头、T形接头、十字接头、搭接接头、塞焊搭接接头、槽焊接头、角接接头、端接接头、套管接头、斜对接接头、卷边接头、锁底接头,共有12 种。
对接接头:两件表面构成大于或等于135°,小于或等于180°夹角的接头。
T形接头:一件之端面与另一件表面构成直角或近似直角的接头。
十字接头:三个件装配成“十字”形的接头。
搭接接头:两件部分重叠构成的接头。
塞焊搭接接头:两零件相叠,其中一块开圆孔,在圆孔中焊接两板所形成的焊接接头。
槽焊接头:两零件相叠,其中一块开长孔,在长孔中焊接两板所形成的焊接接头。
角接接头:两件端部构成大于30°,小于135°夹角的接头。
端接接头:两件重叠放置或两件表面之间的夹角不大于30°构成的端部接头。
套管接头:将一根直径稍大的短管套于需要被连接的两根管子的端部构成的接头。
斜对接接头:接缝在焊件平面上倾斜布置的对接接头。
卷边接头:待焊件端部预先卷边,焊后卷边只部分熔化的接头。
锁底接头:一个件的端部放在另一件预留底边上所构成的接头。
三、焊接工艺评定与焊工技能考试
对于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的合格焊缝而言,一是接头性能应符合要求,二是焊缝没有超标缺陷,这就很好地说明了焊接工艺评定与焊工技能考试之间的关系。
焊工技能考试的目的是要求焊工按照评定合格的焊接工艺焊出没有超标缺陷的焊缝,而焊接接头的使用性能由评定合格的焊接工艺来保证,进行焊接工艺评定时,要求焊工技能熟练以排除焊工操作因素干扰。进行焊工技能评定时,则要求焊接工艺正确以排除焊接工艺不当带来的干扰,应当在焊工技能考试范围内解决的问题不要放到焊接工艺评定中来。总之,焊接工艺评定在于确定焊接接头的使用性能,而不在于确定焊工的操作技能。
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钢制容器的气焊,焊条电弧焊.埋弧焊.熔化极气体保护焊.钨极气体保护焊.电渣焊.耐蚀堆焊等焊接工艺评定。
压力管道的焊接工艺评定也执行本标准。
下列各类焊缝的焊接工艺必须按JB4708 标准评定合格
a)受压元件焊缝; b)与受压元件相焊的焊缝; c)熔入永久焊缝内的定位焊缝; d)受压元件母材表面堆焊、补焊; e)上述焊缝的返修焊缝。
四、基本术语
焊接工艺评定:为验证所拟定的焊件
焊接设备的正确性而进行的试验过程及结果评价。
焊接工艺指导书:为验证性试验所拟定的、经评定合格的、用于指导生产的焊接工艺文件。
焊接工艺评定报告:按规定格式记载验证性试验结果,对拟定焊接工艺的正确性进行评价的记录报告。
焊接接头: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零件要用焊接组合或已经焊合的接点,检验接头性能应考虑焊缝、熔合区、热影响区甚至母材等不同部位的相互影响。
焊件:用
成品隔断方法连接的压力容器或其零部件,焊件包括母材和焊接接头两部分。
试件:按照预定的焊接工艺制成的用于焊接工艺评定试验的焊件。试件包括母材和焊接接头两部分。
五、一般性规定
1)焊接工艺评定应以可靠的钢材焊接性能为依据,并在产品焊接之前完成。
2)焊接工艺评定一般过程是:拟定焊接工艺指导书、施焊试件和制取试样、检验试件和试样、测定焊接接头是否具有所要求的使用性能、提出焊接工艺评定报告对拟定的焊接工艺指导书进行评定。
3)对于截面全焊透的T形接头和角接接头,当无法检测内部缺陷,而制造单位又没有足够的能力确保焊透时,还应增加制作型号式试验件进行焊接工艺评定,经解剖试验确认方能允许施焊产品。
4)焊接工艺评定所用设备、仪表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锅炉,钢材、焊接材料必须符合相应标准,由本单位技能熟练的焊接人员使用本单位焊接设备焊接试件。

网友(2012-04-02):
特细  特好 我佩服你   基础知识这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