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脚机的圆刀片,刚用一次就出现崩口的现象,正常吗?

楼主(2011-03-21):
切脚机的圆刀片,刚用一次就出现崩口的现象,正常吗?如图中所示的那样,商家说这个是正常现象,我感觉这个刀片质量应该不太好。大家觉得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
新刀通常应该以低速试切先跑合一会。上来就干活的话容易崩刃。楼主可以先试切后再正常干活,如果连续都断刃应该就是刀的原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不知道这个原理,一用就是高速运行,结果出现崩刃的现象。
你的连续崩刃说否是说第二次使用的时候正常不容易出现崩刃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你可以连续试用几个,如果低速跑合之后按正常速度切削仍崩刃严重,就应该是刀本身有问题。一次两次的崩刃偶然性比较大。

楼主:
谢谢螺纹爱好者,

网友:
提醒一下楼主的刀片应该要磨了:) 另外此类刀片虽说都是钨钢刀片,但质量相差很多的,当然价格也相差很多,有800元的,有1000多的,还有2-3000元的;另外楼主你的线路板上用的电子元器件管脚材料也有关系,焊锡也有关系,就这么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我会注意的,因为我这个东西用的不是很多,所以就买比较便宜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