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滑动率下变位系数如何确定?

楼主(2011-03-21):
两啮合齿轮按齿跟滑动率相等的原则来分配变位系数,如何来确定每个齿轮的变位系数?

网友:
有软件吗?慢慢凑,多试几次,没有软件就没辙了。

楼主: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滑动率的公式我找的到,但是在由滑动率相等的关系导两变位系数的关系的时候,不会转化!
谁有好的方法,介绍下!

楼主:
版主来帮帮忙!

网友:
公式不大好转换,有软件算就快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来帮帮忙!

才从日本避难回来,现在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的解决了吗?刚学会EXCEL电子表的单变量求解法,可以搞定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解决,公式里都角度,没法换算成变位系数的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解决,公式里都角度,没法换算成变位系数的公式!

在ECXEL中使用单变量求解的办法可以搞定,使用单变量求解不需要任何公式转换。

网友:
我没有看具体的公式。
但这个问题并不困难。
用数学计算软件matlab或mathematica求解,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没有软件,自己编几行小程序,也是很容易的。
Lz可以把公式贴出来,我给你解一下。

网友:
不知楼主是否在用EXCEL数据表计算滑动率,如果在用,用单变量求解法算吧。给个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齿轮手册上的公式,
我的意思是,已经知道了两个变位系数的和,在有一个两个变位系数之间的关系式就能求解了,这个关系式就是由下面的俩个公式相等的来的,麻烦帮解下,不胜感激!!

网友:
用EXCEL单变量求解是很容易的,先随便确定第一个齿轮的变位系数,就可求得第二个齿轮的变位系数,根据以上公式按部就班计算下来,得到两个齿轮的滑动率(肯定不相同),再设置一个目标单元格,其内容为两个齿轮滑动率的差值,进行单变量求解时,只要设定目标单元格的目标值为0,可变单元格选为第一个齿轮变位系数所在的单元格,按确定就可以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试了下你打方法,还不错,不过我有个疑问
我目标值设为0,单变量求解的下来的话,目标值不是0,而是一个非常靠近0的0.002几,怎么才能更接近0呢?

谢谢你的持续关注!!!

网友(2011-04-20):
单变量求解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可能做到绝对相等,有时的误差还要大呢,毕竟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即使设计上达到完美的等滑动率,制造上还会有误差呢。

网友(2012-01-18):
编程编到分配变为系数卡住了,试了几次也没正确分配出来,明天再去试试,先把楼上兄弟的excel下下来看看,找找原因:)

网友:
齿轮网里有很多软件可以计算变位系数,查查看。

网友(2012-03-16):
一般都先配变位的吧,反算没见过,滑移率差不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