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长杆

楼主(2011-03-21):
各位大侠好:
   最近在加工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两层隔板 都有螺纹,为M18和M14,隔板 之间有200mm以上距离,只能单侧加工,但是在加工过程中 加工M14螺纹时需使用加长杆,但是在丝锥退刀时,连接杆与丝锥连接经常脱开(因为两者连接没有卡紧),请问是不是有一种比较好的连接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丝锥与接长杆连接的部位 四方槽的一侧套个M5螺纹孔  用顶丝顶上丝锥柄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其快换性就差了,因为加工螺纹孔是一个周圈的几个螺纹孔,螺丝钉住需要经常换的话会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