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附图中的三个槽用什么方式加工

楼主(2011-03-21):
求教附图中的三个槽用什么方式加工

网友:
卧式铣床 分度头 锯片

网友:
铣床 分度头 内孔装靠模芯以防加工时变形过大

楼主:
谢谢!但槽有点特殊,内侧宽外侧窄。不是直槽。用锯片加工好象有困难

网友:
恩,有点难度,,,,,,,期待高手、。

网友:
定制一立式的专用铣刀不就行了。

网友:
用特殊铣刀不知道可否加工,或许也可以先加工好直槽,再电火花

网友:
用立洗加工,没有问题,分度头中心不在钻头中心。

网友:
用铣床  可以定做铣刀的

网友:
磨一把类似燕尾铣刀的棒铣刀,上分度头加工。

网友:
用數控铣床就OK,刀可以定做

网友:
铣就可以了.

网友:
图不是很清楚,建议加工量大可以考虑用冲切。

网友:
同意14楼的意见。既快又省力,还减低成本,只是一次性要多投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