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丝机国内哪家质量最好

楼主(2011-03-21):
要加工M2-M16外螺纹,带自动上料装置,螺纹精度4g-6g,国产滚丝机哪家质量最好?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我公司有现成机器  你可以来看看,一般滚牙机都不带上料的

网友B:
我厂用的都是青岛建生的,z28—75、z28-100,挺好用的,这个厂是个劳改厂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最近公司也要买机台国产的滚丝机

网友C:
青岛生建的最好 滚丝机都出口

网友(2012-11-13):
青岛生建机械厂

网友:
我们厂的所有设备都是重庆造的,我觉得你选设备呢.还是要选和自己地方近的,.维护方便,虽然一般情况设备不会坏.但是最怕放假回来电路板出问题,

网友(2014-09-19):
引用 网友B:
我厂用的都是青岛建生的,z28—75、z28-100,挺好用的,这个厂是个劳改厂

网友:
我们用的津上的数控滚丝机~~自动上料要订做的!

网友(2019-09-11):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有现成机器  你可以来看看,一般滚牙机都不带上料的

您好,请问您是什么公司
能留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青岛生建的最好 滚丝机都出口

我觉得也是,我这边的买了几台的生建了,其它的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