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扭曲分析

楼主(2011-03-21):
一个风扇外壳 运用两种方法
1、将其变为壳体
2、直接实体
教材上是用的第一种 ,我很纳闷 为什么要变成壳体。
两种方法结果差距较大  那么应该用哪种呢??假如应该用壳体的  那为什么?
图如附件所示
请高手指教
小弟菜鸟 欢迎批评

楼主:
并且方向还是相反的  不知为什么 壳体的竟然还是向上的  求解

网友:
结果当然是不一样的,实体变形有实体力学的理论,壳体变形用薄壳的理论,它们有不同的假设、简化、算法,工程精度也不一样,关键看你的设计实物更符合哪个计算模型,粗看你的模型,似乎用壳体比较合理,计算也比较快。
而且你网格划分不一样,结果也是不同的。

我看你的变形一个是4mm,一个是5.4mm,两个在一个数量级内,应该可以接受啊?你网格再划分得细一点看看,尤其是变形部分,待考察部分。也可以用ANSYS做一下对比看看。

楼主:
恩 非常感谢  那为什么 那个壳体的是向上的呢??

网友:
您把受力方向和变形方向给标出来,别人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