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同的硬度方法,适用于不同的场合”,谁能解释一下这句话?

楼主(2011-03-21):
说“不同的硬度方法,适用于不同的场合”,谁能解释一下这句话?

网友:
这句话是正确的,每一种打硬度的方式都对应于一定范围的材料的硬度值,还与材料的热处理方式有一定的联系,超过这个范围,其方式就不适用了,比如HB、HRC 都有一个使用范围,在一个范围内有换算关系,但也是近似的,不是绝对对应的,因为测压头压入材料的方式有差异。

网友:
橡胶、塑料、金属都有不同的硬度测试方法和标识方法。比如橡胶常用邵氏硬度。塑料可以有多种测量方法。
金属中铝合金、铜、不同热处理的钢件都可以选择合适的方法来检测硬度。
光HRC就有好几个标尺,A、B、C、D、E等都有,压头形状和压力都不一样。

网友:
硬度测试方法无非就那几种,每种测试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

网友:
在这方面应该是有资料可查的,什么材料、什么热处理方式用什么硬度应该能查到,呵呵,具体按设计要求来呗

网友:
不同的热处理方式对应不同的硬度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