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的问题

楼主(2011-03-21):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pro-e工程图里的,线的颜色怎么修改啊,难道就只能是一种颜色么,
各位请指教

网友:
自己用百度或谷歌搜索:
PROE 工程图 打印设置

我是这么设定的:用记事本建立一个 table.pnt 的笔文件,内容为:
pen 1 thickness 0.030 cm; color 0.0 0.0 0.0
pen 2 thickness 0.012 cm; color 0.0 0.0 0.0
pen 3 pattern 0.12 0.04 0.12 0.04 cm;thickness 0.025 cm; color 0.0 0.0 0.0
pen 4 thickness 0.012 cm; color 0.0 0.0 0.0
pen 5 thickness 0.012 cm; color 0.0 0.0 0.0
这个内容就是涉及到打印的颜色,粗细等

然后在配置文件里config.pro里面添加笔文件地址:
pen_table_file D:\setting\table.pnt(这是我的笔文件所在地址)

网友:
PROE的工程图打印比autocad繁琐多了,网上找点教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