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能达到一个HRC误差,我就把那个铁块子吃了!!”

楼主(2011-03-21):
材料:40Cr
硬度:HRC23-32

供货厂家说:HRC误差太大,测量不准,想用HV;
咨询自家理化部门,理化部门说:测量误差小于1个HRC单位;
答复供货厂家:我们理化部门说“测量误差小于1个HRC单位”,这样的误差我们家能够接受,所以不想使用HV(费用高);
供货厂家:“你们理化要能达到一个HRC误差,我就把那个铁块子吃了!!”
我:……迷茫中……

网友:
哪里有要求1个HRC的?为什么?玩一件可以,做一堆选一个,工程应用为什么?谁设计的,
同一件,打不同位置,起码都有一个固定的范围,范围看热处理设备的水平,要求的范围太小了,就很难玩了,

网友(点评):
我记得范围一般是4度,58~62啥的。

网友:
呵呵,楼主,郁闷了吧。

网友:
从测量精度来说,硬度计检测结果±1HRC是可以的,不是离谱的概念。可以拿个标准块试试,测个五次,看看重复性是多少?

从设计角度看,硬度:HRC23-32也是合理的,但没必要对理化检验要求到小于1个HRC,没那个必要,好比你标注10
±0.1,非要人家测到谬级,你自己情何以堪。
测一个点,范围在HRC23-32就是合格件,要求高点,多测几个点平均一下。

网友(点评):
应该是“好比你标注10 ±0.1,,但是你的测量能力是可以到谬级”并不矛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HRC应该是一个范围的,我以前标45钢热处理后HRC30,后来发现不妥,改表HRC28-32

网友:
HRC一般表示表面硬度的吧,硬度应是给一个范围,如果像楼上所说的给个HRC30,那我的利旧就是大于HRC30,呵呵。个人愚见,请高手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要求一个HRC,是在讨论HRC的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我要求理化检验小于1个HRC,是他说他在正常测量中就能达到

网友:
没错,供货商说的有点对,不过有点夸张了,你们部门说的误差在一个hrc有点悬啊~~~~hrc本来就是一个范围的,但是如果能打HRC为什么要打HV呢,我不明白~~~ 哦 不过板材的话最好可以打HV  因为板材比较薄 主要就看多厚的板了,哈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我要求1个HRC,要求HRC23-32,我是说HRC的测量误差(测量值和真实值之间的误差)在1个HRC以内

网友:
得看零件形状、大小、及批量了。

就算单个零件,如果过大、形状复杂,你能做到1HRC?
批量更不用说了。

网友(点评):
估计是我表达的有问题,让很多人误解了,我想问的是HRC的测量误差(测量值和真实值之间的差值)是否可以达到1HRC以内。

网友(点评):
这个真要专业人士来解答了。 我自己打几次,很难保证在1HRC内,可能我的测量很不专业吧。 但HV测量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2011-05-13):
从设备的性能和使用上来说是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没看懂,请大侠说详细点

网友:
好像通过热处理达到硬度的误差不好控制,也打不到1个偏差的范围

网友:
理解楼主的意思,解决方法很简单啊,看一下测试设备的说明书不就知道了

网友(2011-06-24):
能不能达到1HRC以内看你的硬度计了,我们的硬度仪坏了,相差2-3HRC还照常用,能肯定是能达到的。

网友(点评):
有个“能”就足够了,说明他们不是瞎说的。

网友:
标准块测量误差肯定可以在1HRC的,对于多个产品而言,是要给一定的波动的。

网友(点评):
是测量误差,不是硬度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