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好,请教一个8mm钢板折弯的问题(已上图了)

楼主(2011-03-21):
想直接用一块8MM钢板折弯做机架,折成C字形,钢板长1200mm,两边各折弯一次,折弯处距离钢板边部400mm,请问两侧边这么长,能否在普通折弯机上实现?

网友:
两边折400mm,如果中间够宽的话也是可以的,主要是考虑不碰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间差不多也是400mm

网友:
什么折弯机 ?应该会碰刀的!

楼主:
上图了,大致结构就是这样,图中的圆角就是折弯部分,左侧的两个撑脚可以改成焊接的形式,所以不用考虑这两个撑脚,请问各位做钣金的朋友,这个东东可以折弯出来吗?

网友:
可以的,就是孔位可能不太准,先根据你的折弯模具测出实际折弯系数再下料打孔,或折弯后打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中间400的话折弯是比较困难的,如果是自己加工的话,我会先找来折弯刀的截面图,在电脑上模拟一下看看是不是会碰,更直接的方法就是找块废板条在折弯机上试下,这个比较保险。如果外加工的话,还是先发图去让看看能不能做。我觉得是够呛,肯定是要用弯头的刀,刀身要够长才行。

网友:
我认为一次成型模具最好,不过成本有些高,看你量大不,要打就建议开一次成型模具,少就算了

网友:
8楼的说法很正确,折的话应该可以折的,但如果量大最好是开模具!

楼主:
还有,折弯的尺寸精度能否有保证?误差大致在多少?

网友:
误差么呢可以先拿块板子试一下展开系数的,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应该没问题的,正负0.5应该可以保证的

网友(2012-03-15):
8MM的应该没问题,我试过6MM的,只是必须先试料

网友:
你这个尺寸应该会卡刀的,而且是8mm厚的板变形的话还需要校正,需要做做试验才可以啊!

网友:
完全可以的,我们公司就是做钣金的。这个太正常了

网友:
用折边机试一下,不过要能折8mm的板子的折边机。

网友:
完全可以,中间越小越容易碰刀,400多是碰不了的。